ACER ZG5 上网本不开机

楼主(2010-08-13):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接手一台ACER ZG5 上网本不开机,故现象为待机电流0.01A,按开关键电流跑到0.45A不走,各工作电压已正常发出。CPU VCORE 1.12V,其余各电压均正常。在加焊EC WPCE775之后,现在变成不触发了,寻求故障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点评):
刷BIOS 啊,这个机器好好的BIOS 都会坏,动什么EC 啊

网友:
加焊了ec 被你搞成不触发了 再检测ec是否连锡和ec是否损坏吧 楼主的手工貌似还需要练习啊 我怕告诉你可能是cpu虚焊的问题 让你又整成cpu坏了

网友:
设备有限,用有铅的锡丝再加没有助焊膏,但已经确认过没有连锡的现象。EC的77 79脚有压差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cpu的问题多,不明白去加焊EC
干什么?仔细检查EC

网友:
上网本的U空焊的比较多

网友:
是不是你拖掉小东西了,像联想F41那晶振一样很容易拖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没BGA设备和土炮,用风枪可不可以加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是不是EC虚焊了,上网本不开机一般咋整

网友:
胆大可以,大不了换板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网上很多高人都搞过的,但我不敢一直都是BGA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看各个电压是否出来 上网本的cpu很容易虚焊

网友:
  难说 由于没有假负载 你只有用图纸看能不能找到cpu复位 看是复位前 还是复位后的问题 来定位了

网友:
刷BIOS, 这款机的通病。

网友:
看看CPU有没有复位吧,这个论坛上我也修过一个,你可以参考一下看下

网友:
还是先刷BIOS看看

网友:
肯定是EC 被你焊连脚了 仔细检查一下还原故障 刷BIOS 就会好

网友:
是呀,干嘛弄EC呢,都能触发了。说明待机和开机这块都是没的问题的哦。电流上到0.4几说明有可能已经跑马了呀,最大的可能是CPU或者是南北桥虚了。怎么能去弄EC呢。

网友:
看有没短路的,网卡其它的

网友:
呵呵,CPU虚焊的可能性大

网友(2010-09-13):
我的也是,同样故障,刷过BIOS没有好,电流0.44A,,CPU,南北桥都做过了,还有哪里的事啊

网友:
一般上网本在BIOS里有参与开机程序的。ACER ZG5刷BIOS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