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F4TS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8-13):
本人昂达NF4TS主板使用中突然黑屏,上诊断卡测试显示00,看到网上维修昂达G61经验,自己查了下RT9202芯片,情况如下1脚5V,2脚0V,3脚0V,4脚0V,5脚5V,6脚0V,7脚4V,8脚0.7V,也查过上下MOS管均测试过无问题,RT9202也已经换过,电源旁边两个鼓包电容也换过,请教高手帮忙看看。单桥用风枪加热过

网友:
板子上其他供电是否正常?
9202控制的MOS管换一下,哪怕测试没有问题也换
该路输出端滤波电容换一下

桥空焊或坏也会出现这路电压无输出或输出偏低的情况

网友:
MOS已经更换过了,那个滤波电容测试应该没问题,桥考虑过空焊也吹过,无果

网友:
有没有其他办法直接送电的那种,想本论坛有个昂达G61的所说直接飞线跳过RT9202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RT9202的  工作条件满足了  不输出  换掉场管  电容 等 还不行查RT9202的反馈电路  打一下供电管的值 看桥有没有短路了

网友:
还是RT9202那边的问题呀。。。。。不行的话。。在换一个RT9202试一下。。。。如果还不行的话。那就可能桥有问题咯,,,,自己仔细一点吧、、、

网友:
这种板子是通病了,芯片的发热量大,散热片散热效果不良造成的!!!加焊NF4的桥吧!!!

网友:
学习中,但是什么问题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