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号灯显示 屏不亮

楼主(2010-08-13):
手中有一台液晶显示器  加电后信号灯正常亮灯管不亮  也不是谙屏就是屏上什么都没有是黑屏  灯管也换了不行有哪位高手指指招 ”急“

网友:
高压板有高压吗查了没有。

网友:
先要看看有没有开启电压,在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 你一般要先查高压板跟电源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