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A笔记本问题?

楼主(2010-08-13):
第一次维修时候是开机进系统完成后掉电,加焊供电芯片和各处电容后正常。谁知道客户又摔了一下,现在是问题还是开机进系统后掉电,继续加焊没有解决,于是奇怪的问题就出现了,同事加焊了下I/O后,开机电流到0.86卡住了,我一看连脚了 ,补焊后正常了,可是还是掉电,第二天同事又加焊了BIOS,晕,又跑0.86,补焊BIOS后又变成老样子,进系统后掉电,于是自己动手,直接更换了北桥,上电电流到0.86又卡住,现在的问题就是电流到0.86卡住,没有反应了。。开始也是怀疑桥片没有做好。拿下连换三个桥,晕,故障一样,拔下内存还是0.86,下了 CPU电流到0.55,不能理解这个什么问题了。。。。没有思路了,有同行修到这个问题的给说明下,谢谢,在线等呢。急啊,本来是掉电,修的变成不起机了。。。

网友:
拔下内存电流无变化,是不是没过内存啊?有没有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看看U工作了吗?

网友:
貌似cpu没工作
这种问题要沉得住气

网友:
你同事  是刚学的吗?   进系统掉电我遇到是散热没做好,原来CPU散热器上的老坏硅脂没清除干净, 这个机器喜欢在掌托下面进水!  你原来就是加焊各个芯片后好的,可见你原来就没找到问题所在,只是一味的加焊肯定不能解决问题的!  电流上到0.86  查CPU 复位是否正常,南北桥的通信是否良好!

网友:
我看也是 。一开始问题简单被你搞复杂了。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下 了CPU电流到0.55啊,上 CPU后就到0.86了,短路是没有,整版测量了公共点都正常,CPU复位脚没有波波看不来啊,还有你说 的南北桥的通信,这个请指教一下,那个部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