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区别屏老化还是灯管老化

楼主(2010-08-13):
请问如何区别屏老化还是灯管老化,碰过一个IBM R40的画面发红,我以为是灯管老了,但有一个专门修显示器的说是屏老化了,换灯管没用,我不信,换了灯管果然还是一样,请教各位师傅,这个如何比较精确的区别这个问题呢?谢谢

网友:
  经历多了就知道了 难怪说 见多不怪了 呵呵 我也不知 楼下有知的继续

网友(点评):
上次的那个IBM R50昨天让我换H8好了,但又出一个热传感报错,ESC取消后正常用,请问是不是独立显卡的和集成显卡的H8不能通用呢?

网友:
不会吧,各位大师说说话呀!!

网友:
我刚修了个温度报错的t43 你看看能不能借鉴一下

网友:
屏幕老花了,换吧

网友:
看看高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屏幕也老化,真不好意思,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是不是背光板变色了呢,有的灯管把背光板都烧成黄色了,换上灯管颜色还是不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