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坏了..谁可以修好他呀!BENQ FP93GW

楼主(2010-08-13):
显示器型号:ET-0002-N
屏型号BLU,MT190AW01 V.2       8YM19008-00

坏屏图片 下载地址   ↓
http://u.115.com/file/f0bb373385

网友:
谁会修  这样子屏的 问题呀!

网友:
以前联想的也有过此故障也是上面反白,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网友:
谁可以 让这个 屏修好呀。
谁要是能够让这个屏 修好了。请联系我QQ4195283 信箱logoff.exe@qq.com

网友:
是信号处理芯片或屏程序问题

网友:
應該不是凌大說的喔,查一下Y的DRIVER  IC,跟看是否有鬆脫
可能要飛線喔,內行的就看的懂喔

网友:
是要飞线的,从正面飞到侧面来,有两个点,有的屏会做标记.大概H,V字样

网友:
看你第一个图是老化了吧?

网友:
不是老化的话就是背光纸或者背光了,要看到实物才好说

网友:
这个液晶屏可以修理

网友:
这种可以修 应该是Y侧第一驱动IC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