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马超影450 维修过程 (终于修好了 和大家分享经验)

楼主(2010-08-13):
             今日被骗20元入手一只先马超影450 故障表现为:通电 风扇不转 用万用表测待机5V 电压 为0.16V  不符合标准。顾火速拆机

            过程:1 小心打开 电源盒子 仔细观察是否有电容 爆浆 电器元件烧毁 经过仔细观察 均未发现有爆浆 烧毁痕迹

               2  翻转电路板查看背面是否有温度高的痕迹,结果发现 EE-25 KRD-AJO47 有一只脚有高温痕迹   (马上补焊 )

              3   EE-25 KRD-AJO47 估计是虚焊造成的打火花 问题不大 所以不可能造成5V 待机电压拉低到0.16V   (补焊后还是没有5V 出来)

              4   检测2个大电容200V 680UF  发现一个电容0V  已经更换 电压测试273V 应该属于正常范围 (有点偏低) 但是还没有5V 待机电源

              5   经过师傅知道控制5V待机电路时一颗7个脚的IC(P1014AP06) 控制的 一般先马比较喜欢用 去市场购买了一颗5元 贼贵  焊上去 图4

              6  短接灰色线和绿色先 开机没反应 判断LP-7510U 烧了  图5(绿线和灰线左边那个)

               7  更换LP-7510U  和P1014AP06  应该有5V 出来了吧?直接测 5V 待机电压有了 再检测开光管 功率管 也没有击穿呀?心烦 直接上电 ~帕~帕~帕~有人来敲门 (*^__^*) 嘻嘻……我去开门  回来后 直接拿表测 红线 黄线.......  晕 全部有电压了  5V  12V   3V   神了 换LP-7510U  和P1014AP06   电源就工作了  狂喜 马上接主板 光驱 硬盘 显卡 偷菜先
               8  ( ⊙o⊙ )哇  硬盘带不起来  彻底崩溃 高兴过早 忘记处理2个200V 680UF 电容 共273V 分开 矮的电容149V(旧的)  高的电容那个127V(新的) 的问题了再换一个新的电容 119V 死咯 一个比一个底 但是不管怎么换 电压都是272-273 这个幅度  2个大电容旁的均压电阻按照色环表示 150欧姆  实际测量得出146欧姆 147欧姆  正常啊 因为表头有误差  这个问题其实纠结我一直很久很久 没办法了 300V 不出现 看来是是带不起负载的
              9 ~哇哈哈 营养快线真是好~郁闷 楼上的广告真多 发火我拿200V 680UF 那2颗电容 短接正负极 丢你家 就晓得错

                                   10:最重要的一步骤  叔叔(靠 跟你说了N 次了 不要叫我叔叔 我才XX岁 叫我哥哥) 我昨天买了3个苹果 今天有买了5个 但是为什么今天下午只有6个苹果呢?我看着桌面上的苹果 呵呵 肯能是旺财偷吃了吧 哈哈 去玩吧

            11:偷吃 偷吃 一个闪电过来 想通了  2个大电容200V 680UF 的两边不是有2个均压电阻吗?肯定是某一个电阻偷吃了300V 或者是某个电容的电压 被偷吃  不可能2个电容之间的电压相差那么大?149V(旧的)119V(新的)     127V(新的)  119V(新的)

         12: 决定 拆了一个均压电阻 图7  上机  带硬盘  完蛋了  电压上297 哇哈哈   冬 ~~动  ~~~动~~~动  开机进入桌面 发帖 呵呵

        13:  真心感谢 在此帖 大力帮助我 老师们 师傅们 真心感谢 感谢你们耐心指导  谢谢 谢谢大家

网友:
该贴子哪里是电源的维修过程?过程在哪里?还说已经修复

网友:
把你的经验和维修过程共享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错 字 打错字 不好意思

网友:
量整流滤波后电源是否为300v左右,用万用表检测负电源开关管,检测输出5v的整流管是否损坏,检测稳压比较电路里的431是否击穿

网友:
量整流滤波后电源是否为300v左右 表笔点哪里测试?可否上一个图片看看 上次点错 造成心理阴影 不敢乱来了

网友:
是不是直接点大电容呀

网友:
补焊后也许就OK,因220V太低

网友:
补焊后也许就OK,因220V太低
引用 网友B:

已经补焊了 还是没有效果

网友:
图片太小,圈了也看不清。

网友:
图片太小,圈了也看不清。
引用 网友C:

我来个大图~~

网友:
回复 网友D:

    最大的两个电容你总能找到吧,这是整流后的滤波电容,每个电容两脚直流电压应在150左右,用数字万用表量,红表笔接一个脚黑表笔接另一个脚,如果读数是正的说明红笔接的是电容正极,如果显示负值说明红笔接的是电容负极,这样就找出两个电容的正负引脚,分别测量两个电容的电压加起来就是整流后的电压,两个电容的电压应该相差不大,如果相差太多就是边上的分压电阻阻值发生了变化应该更换,,电压比较高注意安全为防触电可带上橡胶手套测量!!!!!!

网友:
在5vsb能够测到电压 应该是副边的问题 查二极管,电容

网友:
重点检查辅助电源整流二极管看看有没有短路,怕烧管的话拆除保险管接一个100W灯泡做负载维修。

网友:
电压低说明稳压回路有问题,查下TL431的下分压电阻是不是已经坏了。此电阻坏的话导致电压低。如果是上分压电阻坏就会炸机。

网友:
    最大的两个电容你总能找到吧,这是整流后的滤波电容,每个电容两脚直流电压应在150左右,用 ...
引用 网友E:

说的很明白 谢谢 稍后回复您

网友:
重点检查辅助电源整流二极管看看有没有短路,怕烧管的话拆除保险管接一个100W灯泡做负载维修。
引用 网友F:

所有2极管 我全部检查 全部没发现有导通的 都是有一端是闭合的

网友:
电压低说明稳压回路有问题,查下TL431的下分压电阻是不是已经坏了。此电阻坏的话导致电压低。如果是上分压电 ...
引用 网友G:

这个分压电阻的确有点不好找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从+5VSB开始查,至光耦一路,连接TL431的R极(参考极), 这里就会有两三个电阻。接地的为下电阻。

网友:
按照weekendlong 的指导 测量2个大电容220V 680UF  折合公式一算 发现一个125V(还勉强算正常)  一个0V  感觉不妙 拆下来 发现电容外观良好 可以摇动里面是空心的   一时间找不到代换电容 就没有换上去了 明天继续查

网友:
检测2个大电容200V 680UF  发现一个电容0V  已经更换 电压测试273V 应该属于正常范围  但是还没有5V 待机电源

网友:
273伏也是不正常的,大电容有故障,还必须检测两个均压电阻,这个两个电阻的阻值必须一样的,电容坏了一个,经常是由于均压电阻坏引起的,所以你必须测一下两均压电阻的阻值。没有5伏待机电压辅助电源部分应该还有故障,启动电阻、开关管等相关元件都查下,辅电源部分也没几个元件应该好修的。我觉得你对电源的工作原理不是很懂,好好充充电,再去修吧,象你这么修是很难把电源修好的

网友:
273伏也是不正常的,大电容有故障,还必须检测两个均压电阻,这个两个电阻的阻值必须一样的,电容坏了一个, ...
引用 网友H:

大电容旁的2个小电阻 全部测试过 均为 147KΩ

网友:
回复 赛门鉄客 的帖子交流输入220伏,整流后应有310伏,至少也得300伏,270伏不对,如果两均压电阻正常,那么另一个电容是不是也有故障,建议一起换了。另外你这个电源辅助电源应还有故障注意检查

网友:
重点是检查辅助电源部份,+5VSB正常后才能查主电源。

网友:
回复 交流输入220伏,整流后应有310伏,至少也得300伏,270伏不对,如果两均压电阻正常,那么另一个电容是不 ...
引用 网友H:

2个大电容 200V 680UF  分开测量125--130 左右  一起测量还是270--273左右  换了另外一个 还是273左右

网友:
重点是检查辅助电源部份,+5VSB正常后才能查主电源。
引用 网友I:

马上查 稍后回复 要是有参照数据对比就好了

网友:
回复 赛门鉄客 的帖子两个电容的电压分开测相等的吗?如果相等可以不管他先,检查辅助电源,你最好照实物画个电路图传上来(辅助电源部分),这样比较好帮你分析,辅助电源没几个元件,电路图还是比较好画的,修起来也没那么难的

网友:
   从+5VSB开始查与其相连的的电解电容 逐一拆下看看有没有漏电的 有漏电也有可能讲其拉低 ,造成+5VSB比正常值低

网友:
回复 两个电容的电压分开测相等的吗?如果相等可以不管他先,检查辅助电源,你最好照实物画个电路图传上来( ...
引用 网友H:

麻烦了 2个均压电阻(按照色环表示是150K欧姆) 实际测量 是个147K欧姆  另一个是146K 欧姆    单独测原本的大电容147V--150V 左右 测新换上的大电容 125--127左右 拆下 再换一个上去 完蛋了 119V  我头都大了

网友:
从+5VSB开始查与其相连的的电解电容 逐一拆下看看有没有漏电的 有漏电也有可能讲其拉低 ,造成+5VSB比正 ...
引用 网友J:

别说漏电了 我一个个 地毯式查 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就是5V  超级低 0.16V  我的天呀

网友:
回复 两个电容的电压分开测相等的吗?如果相等可以不管他先,检查辅助电源,你最好照实物画个电路图传上来( ...
引用 网友H:

哎 问题是找不到这个电源的电路图呀

网友:
两个电容的电压相差那么大不对的,正常时,两个电容的电压应该是相等的。两个均压电阻怎么测的,是在线测的吗?在线测量不准确,如果怀疑电阻有问题可以拆下来测量,或者焊脱一只脚,使其离线,这样测比较准确。电路图找不到,可以自己画的,造实物画就可以了(这个能力可得训练好),修东西不可能都可以找到电路图,有实物造样可以画出电路图来。把图画出来了,修起来就好修了,也比较好分析原理。你这个电源我看你修不了,还是让专业人士帮你修吧,算是交学费了,别人修好后问问人家怎么修的,象你这么求助很难把电源修好的,两个电容电压不一样,你都找不出原因?后面的故障你更找不到

网友:
5伏超低,如果稳压电路的光耦损坏、取样电阻变阻、431坏,都可造成电压低

网友:
顺着紫5V往回找会看到一个二级管,检测此二极管是否正常,顺着二极管往上连着的是个变压器,此变压器为三个脚,一个接此紫5V二极管,一个接另一个二级管输出的电供PWM芯片用一个为地,此变压器对应的另一面的三个脚 有两个脚连着一个三脚的辅助电源开关管,也许是三极管也许是MOS管,怎么分辨呢?与它同一排并在同一个散热片上的一共三个三只脚的管,其中必有紧邻的两个型号相同,型号相同的这俩是主开关管,与另俩不同的是辅助电源开关管,希望你把三个管的型号贴上来,找倒辅助电源开关管后从它的基极(或G极如果是个MOS管)向直流300V方向找肯定能找到一个(有的是两个)电阻,这个电阻是启动电阻,直流330V通过启动电阻给辅助电源开关管的基极供电

网友:
两个电容的电压相差那么大不对的,正常时,两个电容的电压应该是相等的。两个均压电阻怎么测的,是在线测的 ...
引用 网友H:

均压电阻是拆下来测试的 我也想找师傅修呀 问题人家说不值得修  我的妈呀 流鼻涕了

网友:
顺着紫5V往回找会看到一个二级管,检测此二极管是否正常,顺着二极管往上连着的是个变压器,此变压器为三个 ...
引用 网友E:
这个比较明白 我马上测试 稍后回复

网友:
楼主上板试过没有?有些电源5VSB没有负载的话会拒绝输出的 哦,开机线也是有这种现象的,早段时间过这样的电源空载时没有5VSB绿线也只有0.几V的电压,后来上板去测就好了

网友:
5VSB待机电压低说明高压部分有问题,从整流滤波电路往里查,找电源芯片PDF看图修

网友:
今天继续努力~~~~初步怀疑是电容品质问题 再去买过新的

网友:
这个 我倒是没尝试过 不过我短接 黑线和绿线 风扇不转 就判定电源 坏了

网友:
怎么不查整流桥(或是四个整流二极管)?
没说明白。
再说明白点:
一般维修时,ATX是处于空载,并未接主板。这时正常的电源有各路输出,因为开关电源不宜空载,各路输出一般都带有最小电流负载电阻,这时的整流输出 E=【(1.25~1.3)×(交流电压) 】左右。
上机工作时的整流输出 E=1.2×(交流电压)。
E=√2×(交流电压)基本只存在于理论和单接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C:

    E=1.414X交流输入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H:
典型死搬教条,那是空载整流电压。证明从来没实际测量过。
在路最小有两个均压泄放电阻...............这个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

网友(点评):
我那是理论公式,整流后的峰值电压最大值,我搞维修十几年,你怎么知道我没测过???

网友:
有300V查辅助电源

网友:
有300V查辅助电源
引用 网友K:
我都快疯了 全新买的电容 换上去还是125--127V   旧的电容149V 应该正常了吧?2个电容总电压273 当我2个全部换新的电容  全部都是119--124V  2个电容总电压273  我在继续弄下去  300V  电压变成0V  我吐血

网友:
怎么不查整流桥(或是四个整流二极管)?
没说明白。
再说明白点:
一般维修时,ATX是处于空载,并未接 ...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 我能看得明白也 呵呵 有一个旧电容测试0V 的时候 我第一时间换的就是整流桥(一片4个脚)然后才换电容的 电容旁的均压电测 按照色环表示 150K欧姆  拆下来测试 一个为147K 一个为146K

网友:
回复 网友D:

拆了图示功率管,辅助电源管和启动电阻后再量整流电压。
拆下的顺便量下好坏。
再量下输入交流电压是多少?这么一拆,如果交流是220V以上的话,应该有300V了。

网友:
别在300伏上卡死,一时找不到症结可以把这放下,先查后面的辅助电源电路有什么故障,也许你把后面故障解决了,300伏不正常的原因也就找到了。

楼上说的方法也是一种办法,通过拆掉辅助电源开关管等几个元件,断开后级辅电源的影响再来测300伏,也许就正常了

网友:
拆了图示功率管,辅助电源管和启动电阻后再量整流电压。
拆下的顺便量下好坏。
再量下输入交流电 ...
引用 网友C:
这个经典 我马上拆 换了那IC  看看有5V 待机先  很清楚 很明白

网友:
别在300伏上卡死,一时找不到症结可以把这放下,先查后面的辅助电源电路有什么故障,也许你把后面故障解决了 ...
引用 网友H:

我试试看  唯一只有这个办法了 稍后回复

网友:
电压过低,待机电路没有起振,具体根据电路是分立元器件还是集成来相应的检查。
最好发出相似的电路图来说明

网友:
哥们你还在修吗 怎么没动静了 啊到底修好了吗 修到哪了啊

网友:
哥们你还在修吗 怎么没动静了 啊到底修好了吗 修到哪了啊
引用 网友E:

还在修 在等7个脚的原件回来~~~现在又弄全汉的电源了~~这个是好的 几个原件快烧坏了 先换出来

网友:
修好 啦 请关注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