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关不了机

楼主(2010-08-13):
一块不知什么牌子的主板能开机,运行都很正常,就是关机的时候变重启,进系统关机也是一样,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io及及附近小元件

网友:
确定电源是好的吗??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换电源也一样,最后是通过放电解决的,楼主不妨也试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