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935通病请教...

楼主(2010-08-13):
用电池能开机, 用适配器开不了机可是却能充电...

把旁边的快捷键拆除就能用适配器开几正常化...

请问是什么问题...

在这里看到有人提及BQ 24751A这个芯片可是都没有继续给与答案...

看那位大大可以赐教...谢谢...

网友:
查看CPU核心供电的MOS管和滤波电容是否OK,,

网友:
机器能这么使唤那就基本没问题了~查查电源管理IC部分看看。像你描述的难不成该按键漏电》?

网友:
应该是键盘漏电引起的

网友:
怎样检测漏电...?

网友(2011-06-09):
用适配器应该没有B+的缘故吧

网友(2011-10-05):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不是很好搞  个人感觉是小板的问题  小板图纸也找不到

网友(2012-08-26):
应该是充放电芯片的事

网友:
此机器已修复    果然不出所料BQ 24751A  更换后就ok   原机器是用电池能开机  适配器开不了机

网友:
汗颜啊  修好了 但是 充电不稳定  充电灯老是闪烁

网友:
开机芯片好怎么

网友:
我这个机器跟LZ的一样 LZ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13-12-19):
难道就是ZQ的问题吗? 我这也有一台机器是二修的 说是冲了一夜的电后 开机显示了一下就断电了
没有找到问题现在

网友(2016-11-05):
大电容的问题  今天才修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