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82

楼主(2010-08-13):
心在飞翔老师你好:请教一下我有一块主板开机信号灯亮正常,就是不跑代码,CPU供电正常,时钟,复位电压也正常,还有准备信号,贞信号也正常。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把测量的数据报一下 在给你解答

网友:
CPU电压1.37V,时钟电压1.4V,复位电压3.3V,内存供电1.3V,2.6V

网友:
打总线对地值看在不在正常范围内,刷BIOS

网友:
遇到同样问题 我的事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