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灯不亮,点RESET针无跳变

楼主(2010-08-13):
手头上有几片是这样的.各位置的复位都有电压,也都是正常值,比如PCI有5V,CPU复位有1.2V.诊断卡复位灯不亮(不亮为正常),但是不过CPU,点RESET针,发现主板所有设备的复位都没有跳变...是不是南桥坏掉了??

网友:
时钟和各供电正常么

网友:
时钟正常。

网友:
CPU复位 是一个好小的跳变用表好多都测不到一般复位电压正常就认为正常 了。刷BIOS 打打总线的值有没不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跳变是很多板复位跳变很小 只要复位脚上有电压 一般复位都是正常的

网友:
你说的这些现象,其实就是有复位,不跑码而已!着重看座子和桥!

网友:
看看VTT1.2V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