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老机整死人

楼主(2010-08-13):
昨天接了一台日立的老机,进系统界面老是死机,从装系统刚装完还没有到解压就死机,每次都是这样,硬盘也换过了,还是不行,BIOS也刷过了,还是不行,请各位给点思路吧,会不会是硬件问题??请技术小组帮忙!

网友:
换内存试了吗?

网友:
看一下散热有没有问题,不行的话换个U试试,

网友:
装低一点的版本的系统

网友:
用纯净版系统安装。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日力的,有时候开机logo都要变,进系统死机。

网友:
这种机器就比较难修了,散热,南桥,北桥,内存,CPU都可能造成这种故障。一个个排除吧。

网友:
呵呵,我把板子给换了,

网友:
我上次处理了一个不换版解决的,就是把一切外设软驱光驱电池都不给客户用了,他也同意。至今没有死过机。之前是进系统不定时死机,有时候可以用一天。这么麻烦客户只出150.不想动就试了下还真可以。。

网友:
老机器装不上系统或是装系统时死机的  可以不集成驱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