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润的g31主板!被雷击!

楼主(2010-08-13):
这几天打雷哦! 我们这里的电脑坏的太多了!有快主板是我一年前装机的 质保三年!现在被雷击了  只要不插电过一会插上电就能进系统 进系统认不到网卡!加个独立的就死机 只要一重启电脑 就开不开 只有冷却一会才能开!可能是网卡发生冲突了 在coms里屏蔽网卡也一样死机  网卡芯片不发热! 检测卡上显示00 雷击的不知道厂家给质保嘛?没什么事情 拿万用表测量了下主板 cpu供电1.23v正常 内存供电1.8v 正常桥供电 总线供电都正常  侧到这里想想 网卡坏引起的!测量了1117输出3.98v 不正常正常该为3.3啊 pciA14脚3.98v 想去掉网卡芯片 想在主板上找1117-3.3的没有 可能是1117的反馈电阻出问题了!或者网卡网卡击穿导致3.98v 有质保先保下再说! 想通过论坛咨询下高手 去掉网卡1117电压能回复到3.3v嘛 是1117的反馈电阻出问题了嘛?

网友:
雷打坏了,网卡第一个死,先拆网卡 ,在打USB A14的脚, 1117不换,网卡拆了打A14的 值,如果值偏小  100以下  SB肯定有短路,
加独立网卡,的前提要先拆了 集成的网卡在试下,

网友:
与进水开机一样,短路。。什么都击穿。

网友:
有几天就遇到过雷击的3.3VSB是3.9V,先换掉1117

网友:
把网卡的供电全都拆开再在BIOS屏蔽掉,还不行那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雷打过的板有问题先干掉网卡
    在BIOS里面屏蔽很多都没有用  网卡坏了会影响PCI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