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170df无高压

楼主(2010-08-13):
长城1170df,开机接vga信号,红灯转绿,屏幕无显示,没有高压,量尾板上6.3V只有4点几伏,G1没有,其他电压基本正常。
经查,行激励管D1616坏,用D667代;开机依然黑屏,听到高压包有吱吱声,摸行管烫手。不敢再开,匆忙中量尾板上的6.3V电压依然只有4点几伏。

能否判断是高压包坏还是D1616代换错误?

网友:
1、其他的电压正常不?
2、不管你代换是否合理,高压包内有响声的话,包坏的可能性很大的。有条件代换一下包。
3、灯丝电压是由电源提供的,你测一下电源输出的地方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