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P4I845GV/GLA-D主板能正常开机进系统,时不时重启!

楼主(2010-08-13):
问题如上题!主板每次开机,能正常进系统,就是时不时重启!
南北桥供电管1.58V,发烫,南北桥不烫,
内存电压2.6V,CPU供电正常.

南北桥供电管换了,周围的电容也换了,还是一样.发烫.     有时还没进到桌面就重启了,有时进系统还能玩一下重启.

南北桥用洗板水洗过了,还是一样.

这种问题特难找原因,所以上基地来找找答案................

望知道的朋友,请讲述一下.在线等!

--------------------------------------------------------------------------------------------------------------------------------------------------------------
这板在店里放了N天了,今天有时间来看看,无耐下,刷了一BIOS,开机,装系统OK了。

网友:
--------------这种故障我一般会换个原装的内存重现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先前845的板子打磨条太多了。这种重启的机子一般都会先换内存,测试硬盘有没有坏道,主板电容有没有鼓包的。主板电压不稳定引起重启的还不太多

网友:
------------南北桥的1.5V管子很多都很烫手的,包括ASUS的P4M800之前的很多款都这样。我一般不管他。先换个大功率的管子试试,90T03的那中大管子,还烫的话,就不管了,可能是线路设计问题,本身功率很大。发热也就很大。

网友:
更换南、北桥供电的滤波电容,如不行脱一下IO,再重做南桥,

网友:
更换南、北桥供电的滤波电容,如不行脱一下IO,再重做南桥,
引用 网友A:

换过.无果.

网友:
没试过换个晶振吗?见过IO坏了发烫机器重启的 不过一般时间都很短 几分钟

网友:
没试过换个晶振吗?见过IO坏了发烫机器重启的 不过一般时间都很短 几分钟
引用 网友B:

IO不烫.

网友:
有没有查过CPU供电。
就是在重启的时候CPU供电没有了。
然后CPU供电又自动起来了。主板又启动了。
CPU供电不稳定

网友:
南北桥1.5V电路的MOS管换掉!不要问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好几个了,都一样,无果。

网友:
已解决,发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