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R17AN不显示 有点怪的

楼主(2010-08-13):
今天接到一台清华同方R17AN故障现象:绿灯亮、不显示。拆机后用灯管测试也不亮。更换电源高压一体板后,故障依旧。测量on/off与3。2的电压。求大师指点迷津!!!!谢谢
不显示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测一下高压板的开启脚电压如果正常就 是高压板跟灯管,不正常就查驱动板。用个通用的点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更换通用的驱动板后 正常。谢谢!

网友:
一般遇到这种问题,首先检测灯管,灯管没问题改通用高压板,改完高压不灵,就改全套,如果屏能显,那就是驱动板了。个人感觉做维修就不能怕麻烦,勤思考,多测试,是在不行就就上论坛,高手多多满意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