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2 ,BGA点旁有脱漆,943集显北桥装上就短路,拆了就不短!求助!

楼主(2010-08-13):
开始是开机,电流到0.5A不动,摸北桥发热,打北桥上电容阻值,0,打3.3SUS 电感短路,1.05VS VCCP电感短路,拆下北桥后,都好了,没短!就订了个新的上去又短了,拆下北桥量不短,中间没通过电,与是又换一个新桥上去,又短,这下,1.5S 1.05V都短,拆下量桥是好的,上面电容没短,到底是哪的问题啊,做了三四次了,BGA焊盘上的点旁边的油漆掉了些,不过点没掉,想问下,这样会引起短路吗!现在怎么办?

网友:
头痛,断开电感,北桥这边短,电感这边正常,这个VCCP 1。05到好多地方,到南桥,CPU ,好多地方,还有3。3SUS 也到北桥,之前那个北桥在上面都短的,现在装这两个桥,3。3SUS正常,1。05 还是短,头痛啊,是板变形,还是BGA旁漆掉了导致短路,还是桥做坏了,三次了,1。05 1。5V对地直接0!

网友:
拍张高清图上来大家看下,不会一个是集显,一个独显的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