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量场效应管和三极管

楼主(2010-08-13):
如何测量场效应管三极管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三极管测量: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普通的三极管会有两次二极管的读数。
B 极为公共端,B、E 间有一次300--800读数,B、C 间有也有一次300--800读数,如果是红
笔接的 B 极有读数则为 NPN 管,在两次的测量中黑笔接触的引脚,
读数小的是 C 极,读数大的是 E 极。如果是黑笔接的 B 极有读数则
为 PNP 管。C E 极判断同上只是表笔对调。
场效应管的测量
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之前先放电,只有 DS 极间有一次读
数为正常。极管值,N 沟道场管黑表笔接 D 极红表笔接 S 极有一次500左右读数,P 沟道
的场管则相反。
阻值在上面所说的范围内就正常的反 则 是不良。

网友:
要拆下来量吗?

网友:
谢谢   各位帅哥   尤其是说得最详细的那位    太感谢

网友:
为什么基地的图都这么小,看的眼镜好难受

网友:
图都这么小

网友:
到土豆上搜索:“万用表教程”,有很详细的教学片,还可以反复看,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