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释主板电路中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0-08-13):
本人初学,对电路中最基本的元件“电阻”的作用还不能弄懂。求高手指点:下图中各电阻所起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由于本人第一次发图片,所以效果较差。

网友:
一般,电阻作用为:分压 限流  限压 分流
    上拉电阻是用来解决总线驱动能力不足时提供电流的,下拉电阻是用来吸收电流的。
这只是本人的一点小经验而已,平常单个的电阻都是限流用。
楼主不用太在意这东西,因为基本不坏。也就基本修不到。
建议楼主买本入门的书好好看看,或者找个好师傅带带。

网友:
你可以不知道是做什么的     一定要知道  它是很少坏的

网友:
很多谢大家的回复,虽然是很少坏,不过想弄懂他们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