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一抽网卡驱动就掉了

楼主(2010-08-13):
很是奇怪,昨天遇到一
笔记本
就是这样,把网线一抽掉就跟抽调U盘一样,显示可以安全拔出
然后换家里的另一根网线还是不能用,然后还是在原来的一根网线上面用,就开始自己找网卡驱动,,,费解中。。。
笔记本

网友:
LZ,什么语言描述啊?我怎么看的很费劲

网友:
说详细点呀,看的吃力死了!

网友:
拔网线把网卡拔松了

网友:
尝试下更换系统吧!

网友(2010-10-30):
顶四楼 我在一台机上遇到过 把我郁闷的 重插了下OK 本本的话得是虚焊了吧?

网友:
应当可能是虚焊了吧,但也有点奇怪啊,换别的一直不能用吗,

网友:
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虚焊或者接口太脏了!

网友:
清理一下网卡试试呢!

网友:
现在DELL HP都有这种机器,自动识别,当网线插上就可以上网了,网线拔出就隐藏了

网友:
系统问题,。。。。。。。。。。。。。还有就是看看网卡是否空喊

网友:
估计是存在虚焊,或网卡松动

网友:
11楼的兄弟说的很有道理,有些网卡只有在插上网线的时候在设备管理器里才能认的到的,
这个属于正常情况

网友:
hp4421 i3的就是这样的,只有网线插着才能看到网络适配器,才能配置,麻烦

网友:
网卡松了吧?还有11楼坛友提到的情况应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