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96间隙性黑屏的现象怎么解决?

楼主(2010-08-13):
一网吧有好几台长城G96型机子出现同样的问题:出现间隙性黑屏,黑屏的时候电源指示灯都熄了的,有时候又是正常的,此机是外接12V4A电源,电源又排除(更换试过)高压板也更换过,请问应该怎样解决?
黑屏

网友:
主板吧, 是否温度过高引起

网友:
一是灯管 老化 。二是驱动板温度过高滤焊加个散热点试试。

网友:
主板往哪加散热垫呀,看着灯管是挺热的,不过手头没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