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驱动板只有一个芯片,怎么刷写mcu?

楼主(2010-08-13):
有的品牌显示器用的驱动板只有一个主芯片,是不是集成了mcu ,这样的驱动板用什么编程器刷写呢?
各位师傅指点下,该用什么样的编程器刷写呢?

网友:
它的程序 是刷写在大芯片 旁边的一个小8脚存储器中,一般的液晶编程器在线都能刷。
基地有一种新的你到淘宝看一下。

网友:
NT系列的IC可以读程序出来吗

网友:
NT系列直接在线编写。。

网友:
我前些日子买了一个可读写8脚芯片的编程器,150大洋,淘宝买的。通过VGA口直接读写驱动板的8脚芯片,还不怎么太会用,但是挺方便的,而且卖家都负责教学的,有不明白的可以直接问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