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显示器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0-08-13):
一台HP W1907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为不定时黑屏,用通用高压板测试不黑屏,在网上买个同型号高压板上去还是会黑屏,请教高手是哪的问题?

网友:
电源部分有没空焊的,灯管有没滤焊打火。

网友:
电源板基本上都加焊了   灯管没打火现象

网友:
黑屏时测一下高压板的开启信号正常就是高压板跟灯管接口有问题,开启信号不正常那就查驱动板是不 是有空焊元件不良的。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上次也遇到一个,带原高压板就是不行,改一个通用的上去就好了、

网友:
关键是通用的高压板 放不进去,会不会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低压端引线断的很多

网友:
是一根灯管线断了,拆了就把4支灯管一起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