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时钟芯片的信号脚问题,

楼主(2010-08-13):
请问时钟芯片的信号脚 就是连接33K电阻的 脚 应该是多少伏呢,
那 时钟PG信号 开启信号应该是多少伏呢?
希望各位 指点一下 这些电压我不是很懂
芯片

网友:
那要看芯片的脚位跟电路图, 不同的芯片在不同的电路中不一样有的是高电平开启,也有的是低电平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