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hex 怎么修复U盘这类问题?

楼主(2010-08-13):
一个Kingston 4GU盘
看下面图片
这个问题可以什么办法才能修复好.量产行的通吗?
哪位有这个U盘的量产工具呀,有的帮个忙发上来,我试一下.

-------------------------------------------------------------------------------------------
量产一下就可以了,只不过4G变成2G了,还好了,比没有好。

网友:
我以前也遇见过这样情况!没有修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mbr坏了,从其他好的u盘中把开头至“55AA”的代码拷到你现在的u盘相应的位置,看行不行?

网友:
昨天下午我下载了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就可以了,不过4G U盘产完以后只有2G了。很是郁闷

网友:
我以前也遇见过这样情况!没有修复好!@
引用 网友B:

你也去找个量产工具产一下,试试。说不定OK了呢?死马都活马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