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FSB800死机故障

楼主(2010-08-13):
华擎FSB800开机大约十多分钟死机,外设该换的都换过了
板子都能正常点亮,电压都正常啊,但是南北桥都很热,全部都加过硅脂什么的了
哪位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啊,帮忙给点思路

网友:
U温度高吗?南北桥怎么会都热呢,是不是电源功率达不到啊

网友:
也许是板子老化或是桥本身有轻微短路导致发热过大

网友:
南北桥很热是不是桥有虚焊啊

网友:
现在的话没办法判断的
加焊桥的话怕有风险
因为客户来的时候板子是亮的啊
U 的温度正常不很高的

网友:
还是加焊一下吧,南北桥不良导致的。

网友:
对于亮机的主板,如果需要加焊桥的话,最好同客户讲下,有风险。这样的话也不至于在失败后要赔板啊。呵。

网友:
可以在南北桥上加装风扇帮助散热... 这种死机的机子处理过好几台,,加了散热风扇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死机很多情况都会引起  灰尘多  电容爆  BIOS坏  还有很多
死机不好修的 修了也不一定稳定

网友:
死机的班子要多测试,找出最根本的问题来,要不老返修,会影响声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