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68主板,有时能跑码,有时就不显示

楼主(2010-08-13):
七彩虹C.N70GT Ver1.5采用NVIDIA MCP68S芯片组,开机有时能跑码,有时不能跑,手摸差四针CPU供电旁的那个小芯片周周的电子元件就断电,手摸着旁边的的电子件开机,伴随着有声音(电路中发出的声音,不能确认是那个元件发出的声音,并非是CPU风扇)仍然不跑码,手放后,开机就能跑码,各位帮忙看看,是啥原因呢?那个小芯片是什么芯片

网友:
那是电源管理芯片,用手摸断电是正常的,时亮时不亮可能是桥虚焊了

网友:
这种板子首先要加焊桥

网友:
如何加焊桥呢?指点下

网友:
先在桥的一边加上焊膏用风枪吹让他完全流到桥里面,然后放到BGA返修台上加焊。

网友:
桥要接成主动式散热风扇

网友:
没有BGA的话  可以用风枪吹吹   我可是用风枪吹好   了   好多台恩    呵呵

网友:
我试过用风枪吹好几台,可是只能用一两个月又返回来了

网友:
桥上都有小电阻呢

网友(2011-10-09):
这样的板子加焊桥 都可以好

网友:
个人意见  你把CPU供电IC  焊接一下 或者换一个 ···

网友:
一般是某些原件的事。

网友:
NV单桥的板,桥很容易虚焊,先加焊一上子,不行再换IO跟刷BIOS,

网友(2012-04-30):
单桥集成度高,容易出焊。先干桥再说。通病

网友:
一定是那里漏电了   查查吧

网友:
按住桥试试阿,

网友(2013-04-15):
本人现在正碰到这样一块主板,维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