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J17L3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0-08-13):
联想GJ17L3液晶不开机,换完C5706后能开机了,可是一插电就白屏,按电源开关开机正常显示,关机还是白屏,换了两个4411的P沟道的管子,还是不行,求教各路高手了

网友:
是驱动板的事吧

网友:
通电就白屏,象是高压电路不受开启信号控制,上电就亮的那种

网友:
似乎二楼的兄弟说得有道理,高压不受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