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IO VNG-S150P笔记本维修一例(通过)

楼主(2010-08-13):
管理员先生:
   在你百忙之中,我要占用你一点时间了,我为此深表歉意。我从事笔记本维修行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贵论坛的一些帖子中受益匪浅,碍于马甲的问题,很多技术性的问题不能和会员们一起探讨,所以今天我写了一份维修的例子作为申请,让您定位一下我的技术水平。
我的维修例子如下:
VAIO VNG-S150P维修例子
昨天接到一台VAIO-S150P的机子,拿过来的时候是开机不显示的。把可调电源调到16V,再找到一样的电源接口头口,把机子接到可调电源上,有待机电流0.01A,待机正常。按下开机键,电流跑到0.6A,在0.6A 处摆动1下,跳到0.8A,在0.8A处摆动2下后就不动了。机子屏幕依旧什么变化没有,初步判断是显卡问题。
   为了进一步确定是显卡的问题,把机子背面内存和PC无线网卡的小盖子打开,把诊断卡插到PC卡上,然后开机。诊断卡跑到4A就不动了。基本上是显卡问题了。应该是显卡下面虚焊了。

我把机子拆开,这板子和其他SONY的板子一样排线特多,搞的我花了近20分钟才把主板拿下来。这板子比较小巧。拿板子仔细一看,ATI 9200的显卡,如图:

显卡的旁边就是北桥,如图

显卡的那里,板子的背面又紧挨着一个南桥。如图
哎,无语了,这干显卡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把南桥或者北桥给搞虚焊了。所以我把北桥.南桥还有CPU座都用锡箔纸好好的绑好。然后往显卡和板子接触的地方打一点焊膏。 我接着把板子放到BGA返修台上面固定好,开启BGA,进行加焊。
160秒过去了,我拿个小镊子轻轻的拨一下显卡芯片,动了,可以了。停止加热。开启散热风扇。等板子冷下来后,装上CPU.内存还有屏,插上可调电源。
用镊子一端点板子的地,一端在接主板和开机的那排线座子上一划。加电了。电流一样跑到0.6A,在0.6A处摆动1下,跳到0.8A,在0.8A处摆动了2下,没动了,我郁闷了,难道没做好,或者显卡坏了。2秒钟过去了,电流表的指针动了,摆了第3下,电流突破1A了。接着屏幕上就显示了 VAIO
本以为没问题了,把机器装好,进系统测机。谁知道新的问题来了。刚进系统10秒的样子就蓝屏重启了,蓝屏到重启的速度很快一闪就过了,眼睛都来不及看蓝屏上面的英文提示是什么。重启进系统还是一样的故障。
我首先以为是内存的问题,因为这机器是用的MINI内存,MINI内存我也就不再恭维了。从别的好机子上面拆一条MINI内存下来,装上,测机
,进系统10秒后又蓝屏。内存问题排除了。难道是系统问题吗?于是我打了客户电话问他能干系统吧?客户同意了,硬盘可以随便干。把系统盘放到光驱里面装系统。装完后重启进系统,居然提示系统没装好。重新放系统盘进去。进DOS下,输入diskgen命令进去一看,居然有2个主分区。重新分区后,装系统。系统装好了。进系统几分钟后还是蓝屏但不重启了,蓝屏报显卡错误。再进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禁用了,重启测机。不蓝屏了,一切OK,这难道是那ATI 9200芯片坏了?
想了想,准备换一个显卡上去,但怕把南北桥中其中一个搞挂,因为南北桥和显卡实在是靠的太近了,所以没敢干。打电话问了一个修笔记本8年多的朋友,他说他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叫我把这显卡驱动卸掉,从官网下一个显卡驱动试试,一般会好,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只有换芯片了。于是我从官网下了一个显卡驱动装上,OK了。今天玩了一天游戏没蓝屏也没重启了。可以打电话叫客户来拿机子了。

以上就是我的维修例子,请管理员先生指导下,万分感谢。耽误您的宝贵时间了,不好意思。

20108月13星期日

网友:
通过 。希望继续发表维修实例。如过多时间不发表。可认为此篇非本人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