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复位~一般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2010-08-13):
早上修一个板子,478接口是 点不亮,各供电、时钟复位都是OK的,RST针脚也有5V的复位电压,可是我用镊子触发复位针脚却发现~复位测试点的复位电压一点跳变也没有~请问下这个不能手动复位的要怎么搞呢??我跑线路~复位针脚的电压引脚一路直接进入南桥。另一路到Cpu座附近的一个电阻位置那里但是这个位置没有电阻,只有个电阻焊盘.现在是毫无头绪~板子现在是开机FF,这种故障我第一次遇到~求大师们讲解~

网友:
刷BIOS先,478的先用灯座看看,再打南北桥AD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板复位跳变是很低的
测一下复位点  要是电压是对的话 那么一般可以认为他是正常的
不跑码  按不跑码来修
先用灯座看座子  然后刷BIOS  拆网卡  换IO  拆COM口芯片  压座子  压桥等

网友:
好~~我就按照各位师傅的方法去看看~~请问下I/O坏也会导致不跑码吗??我读书的时候老师怎么没讲过?

网友:
IO坏 也会导致不跑码,桥的电压正常,看下是否空焊,发烫 发烫多半就挂了。植株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