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AOC2116S屏幕上怎么了?有图

楼主(2010-08-13):
大家帮忙看看AOC2116S屏幕上怎么了?
刚开始还以为屏幕脏了,后来仔细看不是

网友:
刷新率调低看,不行的话检查屏线

网友:
好象桌面图标没有了,对吗。。。。。???!!!!

网友:
刷下程序吧~~~~~~~~~~~~~~~~~~~~~

网友:
大家想会不会是中毒了,啊哈哈哈

网友:
背光纸有问题了吧!

网友:
刷下程序,我前几天碰到一个是竖着条纹的,刷完程序好了

网友:
背光纸换一张,还有玻璃背面要擦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屏坏了, 这个屏应该是三星的屏!  这一批显示器都这样的! 是屏的原因!

网友:
你这是暗屏吧?(看不太清楚)  查一下灯管,可能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看是不是系统问题  你屏幕下面任务栏 都有显示。

网友:
谁有这个程序啊

网友:
不明白脏指的是很浅的向左的条纹还是整个屏幕。可以进工厂模式看看。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遇见过,修好了可以给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