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3A 提示 system is recovering 后关机

楼主(2010-08-13):
华硕 M3A
开机后提示 system is recovering
然后马上关机
处理结果: 这个板子有二个BIOS位。实际上只有一个BIOS芯片。
这板是从华硕维修站返修回来的。把BIOS移了个位置就解决问题了。
华硕

网友:
system is recovering 系统正在复苏 还是双 BIOS的 应该考虑 BIOS

网友:
苏州电脑维修
的帖子
这个板子升级一下BIOS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