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0-08-13):
T42开机进入桌面可以用,但是看电影就马上白屏(设置桌面也马上白屏),有时整个屏就只有一种色,有时竖的花屏(不看电影就没事),有哪位哥们有这方面的经验给小弟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显卡换过了

网友:
显存虚焊?

网友:
显卡换了个新的,怎么会是显存虚焊呢?
内存也换了试过,硬盘也换了,CPU也换了

网友:
只是看电影会白屏吗?是不是软件问题,换个系统和播放软件试试。

网友:
在白屏的时候查查显卡供电,是否稳定,波形是否良好
直接将显卡供电MOS管和输出端滤波电容换掉也行

另外对照图纸查查显卡芯片的外围信好有无异常。可以在正常的时候和白屏的时候分别测量一下关键点的电压来比较一下

网友:
现在装个系统,刚解压就白了,SB,NB和显卡都换了新的,还是一样

网友:
再说明一下,此机是进水机,我怀疑是哪里断线了可就是找不到,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说了半天才说明进水了啊,找短线吧,找不到也得找  换什么桥呀,你不想报废就别下换了。

网友:
估计是断线了,查查吧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我量了,开机过液动条时(系统解压时)时钟有工作,刚解压就没显示了,此时时钟没工作了,但电流没有掉呢

网友:
测没显卡的供电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就是显卡了

网友:
你换过屏吗?可能有点不好让你理解,但我以前遇见过.换屏后就好了.

网友:
外接也是一样啊

网友:
查过显卡的时钟电路吗

网友:
建议重点查显存这块,感觉是显存信号问题

网友:
我感觉查一查显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