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120问题

楼主(2010-08-13):
接到要一台hp6120机子顾客说以前进过水当时还能用过几天就开不了机了,我拆机发现南桥背面有进水痕迹,上电有待机,就是不触发加焊供电管理无效加焊io无效,最后发现吧南桥旁边的晶振端接就可开机了,不过开机还是不显示检测卡跑be立马换此晶振结果还是老样子又加焊南桥还是老样子请各位大侠支个招
开不了机

网友:
要测量!!!
在不正常的时候
测晶振两端的电阻、电压、波形

网友:
南桥拆下来值球把。顺便把桥下面处理干净、

网友:
清理一下桥下面,肯定腐蚀了吧

网友:
换板吧,除非你有时间给南桥下面一根一根飞线去

网友:
换南桥应该会好,南桥脏了腐蚀了

网友:
谐振电容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