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主板开机屏暗(主板故障为解决换独立的拿走了)

楼主(2010-08-13):
顶星F-945GSM故障是    集成显卡开机显示器 屏暗  勉强能看见里面显示的内容   三基色阻值正常  13  14 阻值正常  显示器没问题  会是那的问题呢  独立显卡 没事

网友:
北桥里面的显卡有一路供电过低或没有,测桥旁边的电感 有没开路掉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1.2多点  应该正常吧

网友:
你找个图看一下吧有几个供电的

网友:
加焊7408的门电路。或者加焊北桥吧/

网友:
同意加焊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有门芯片换门芯片  没门芯片查一下RGB上拉的 还是下拉的  上拉测一下电压
    都没有问题的话 就是桥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哥 是台式机的

网友:
加独立的  拿走了  因为烤桥有风险 客户没同意  就加独立的拿走了  故障为解决

网友:
虽然换独立的拿走了,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如果下次还碰到同样问题解决掉的话,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