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航嘉冷静王12V只有10A,如何增加12V输出?

楼主(2010-08-13):
12V输出只有10A,5V却有25A!
请问:如何在不增加电源总功率的情况下,把5V的分点给12V,增强12V输出?
有没有可能?
请给个知道!先谢谢了
求助

网友:
12V输出只有10A,你是怎么测出来的!换大容量12V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12V输出只有10A是电源外壳上的参数标的。
换大容量12V的滤波电容肯定不行,只能使输出纹波好看点。

网友:
原来的13007换成13009会不会增大负载能力?
电源IC如何调整保护?

网友:
我想这个很难得,因为每一组的输出电流都与开关变压器的线径有关

网友(2010-11-15):
不行啊`除非换变压器12V线和输出整流部分。

网友:
换个电源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