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7T4 按键板上的电阻

楼主(2010-08-13):
          BENQ Q7T4    按键板上的电阻不小心给剪了,现在有3个10K的还有3个1K的,   1K的电阻可以用10K代换呀、????现在开机键能用其他不能用     加上电阻也不能用不知道怎么放         谢谢帮忙              在线等

网友: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幫幫忙呀!急

网友:
一般开关板上用的电阻就2种,你分别找个试试看,如果不行有个笨招,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
把所有电阻都拆掉,直接飞线到开关,明基用这个方法一般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