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Traveler 512M U盘,求解决办法!(U盘高手做死的进呀)

楼主(2010-08-13):
基地谁有下面这型号的量产工具,在网上找了半天没看到有,太难找了...

芯片制造商: skymedi(擎泰)
芯片型号: SK6201~SK6281

网友:
主控 还是拆开 直接看 准确  测的不可靠      还有建议先拖焊一下 flash芯片 再看是否还是 插入驱动器

网友:
拆开看芯片,找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就行了

网友:
直接买个半成品装上量产西数不就是新的了

网友:
存储蕊片我加过焊了,还是一样。
应该不是虚焊的问题,会不会是蕊片坏的原因?

网友:
拆开看芯片,找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就行了
引用 网友A:

芯片制造商: skymedi(擎泰)
芯片型号: SK6201~SK6281

这个型号,我找了半天没找到,你有吗?

网友:
LZ  你拆开U盘了吗?   “ 芯片型号: SK6201~SK6281 ” 应该没拆吧  还是拆开看 下 再找  还是比较好找的   真正不行就买个  半成品   更好搞!!!!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原来的金士顿是6211的,现在的不知道什么芯片了。软件都是上网下就可以了,主要是你要确定芯片。软件识别出来有些不正确的。拆开看看才能确定。还不行你就试试短接29,30脚,插入电脑识别出来后再放开。

网友:
我原来的金士顿是6211的,现在的不知道什么芯片了。软件都是上网下就可以了,主要是你要确定芯 ...
引用 网友A:

上面我不是发了型号了吗?还要短接呀~~~

网友:
怀疑楼主看错主控
正方形那个才是

网友:
怀疑楼主看错主控
正方形那个才是
引用 网友C:

U盘检测到,就是存储蕊片没容量。

网友:
ChipGenius检查芯片不一定准,一定要拆开看主控
还有有的6211主控量产失败会变成SK6201~SK6281

另外 迅载网盘 下载地址
http://u.xunzai.com/fileview_198892.html
祝您成功

网友:
量产以后,报错,说坏片太多,什么意思?

网友:
我把存储蕊片拿下来,U盘还是一样。应该不是存储蕊片的问题吧

会是主控蕊片的问题吗?  U盘能检测到哦。

网友:
512的还去修不怕麻烦

网友:
本来有两个U盘,一个4G,一个512M,修好一个4G 的,修好后容量只有2G了,512M的到现在还没有结果。

网友:
去下载 碧海蛟龙U盘量产工具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