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磐正915主板。电压全都正常。没有复位

楼主(2010-08-13):
一片磐正915主板。电压全都正常。测试卡复位灯长常。上CPU的时候CPU供电正常。。上假负载的时候。量CPU核心电压没有。。这是为什么?请各位帮忙了。。谢谢

网友:
无复位查全板供电时钟,还有就 是ATX_PG和VRM_PG 有没正常发送到南桥,以上都正常那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哥。VRM-PG是什么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供电芯片发给南桥的CPU电压PG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CPU供电管理芯片在CPU供电正常后发出来的 一个PG信号

网友:
上真U后测量时钟芯片周边的排阻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

网友:
CPU供电都不正常,不会有复位是很正常的,CPU没有正常工作也就是说没输出VCORE,同样VRM也不发出VRM-PWROK去南桥的,先把CPU供电修出来吧

网友:
供电正常了,还要查时钟是否正常,有供电,没时钟也是没有复位的!

网友:
先更换个南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