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 661GX-M7 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0-08-13):
PWR针有开机电压,点开机没有反应,目测没有断线的地方。测20针电源接口对地阻值正常,各个芯片也没有明显的发烫,用示波器测32.768晶振不起振(此时晶振的一脚有1.1V,另一脚则没有电压),换过I/O 也不行,最后在南桥涂上焊膏,上BGA加焊(下预执温度160,上加热190度),冷却后,开机正常

网友:
呵呵。/以前莪也有遇到过这样的故障。不过莪的那块把南桥拆下来重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