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南桥坏的方法有哪些?

楼主(2010-08-13):
曾经有一块板测出A14脚阻值为10多欧,1117阻值也为10多欧,原本以为是南桥坏了,后来拆了网卡就好了,可是A14脚还是10多欧这样会是什么问题?那本还可以显示南桥温度正常,请问有那几中方法可以说南桥一定死的?

网友:
测USB数据线对地值,打南北桥之间总线值都可以。

网友:
IDE、PCI、USB、等AD线。

网友:
3.3VSB对地,那用到这个电压的均有可能。网卡也是其中一个,用什么方法可以判断南桥坏,楼上已经说的很多了,在这我就不重复了。

网友:
在拆除了网卡后,A14对地值,USB数据线的对地值都可以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一定死
插上电源不开机的情况下发烫
USB数据线对地短路
这两种情况可以100%的决断南桥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现象可以说明南桥坏,还有请教你一个问题电脑电源短路了怎么修,可不可以仔细的跟我说一下检修的流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就是打IDE数据线 与PCI数据线的值  有短路也是南桥坏
短路了  只能拆与这条供电有关的元件  排除

网友:
好像都说过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准确;基本上都可以判断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