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 AOC MV19N-AA的电源一体板

楼主(2010-08-13):
谁有 AOC  MV19N-AA的电源一体板?顺便报下价钱。

网友:
淘宝多的啊 而且便宜

网友:
板子什么问题不能修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怀疑电源控制芯片坏了,没配件,客户又急催,他只给我最多三天时间,我怕发个芯片回去好不了,客户等不耐烦了,还是直接发个板保险。既然说起来我还是说说说现象吧,希望高手指点指点,电源芯片是0B2268CP,第三脚是VIN输入端,测是3V是由三个标684的电阻分压来的,电阻测是好的,我还是不放心,找同样的电阻换了还是一样的,我想是次芯片把电压拉低的吧!(用对地阻止测第3脚有500多欧,不短路)我想还是芯片坏了吧,请老师指点指点。

网友:
这是AOC E59670电源一体板  自己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