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了rst_sw还有3.3伏电压?

楼主(2010-08-13):
Albatron PX875P PRO关机了rst_sw还有3.3伏电压,重来没碰到过,难道是待机 5V供电?此板全板无复位!!!

网友:
这个问题怎么讲呢 全部的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这个板如果 有双路供电的话那双路供电串路有可能。

网友:
这是正常的。祢先测量主供电、CPU的供电、时钟、PG正常不?这些正常之后复位才会出来的/

网友:
楼上正解。楼主提供的资料有点少 既然是全板无复位 你该测测供电啊 时钟啊 先的

网友:
各供电、时钟、PG全部正常,开机诊断卡00,RST_SW有3.3V电压,触发RST_SW无电压跳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rst_sw  很多板在待机的情况下复位针就是有电压的 这是正常的

全板无复位查所有供电 时钟 还有两路PG有没有到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