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 三无,急

楼主(2010-08-13):
指示灯不亮,屏幕不亮,无高压声音。
行管无电压,整流桥输出端电压为150V左右  ,DP904C开关管5个脚电压都是150V,
变压器输出端无电压,难道是桥和开关管都坏掉了???

网友:
"整流桥输出端电压为150V左右"???是不是你测量方法不对哟?

网友:
我也在怀疑哦,万用表直流档测的,就没发现有300V的地方哦

网友:
三星的板太差劲了

网友:
小弟初学,还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测,请指教,谢谢。我的测量方法是:黑笔接地,红笔接测试点,得到的直流电压150V左右,反过来测结果一样的。具体的测试点是桥4个脚中的2个脚,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显示器用的整流桥多为单排4脚的,一般的桥是中间的两脚是交流220V的输入端,两边的引脚为输出脚,其中有斜边的那一脚一般为正,另一边就为负了,或者直接测那大电容的两脚也能测出电压的。

网友:
断开后续负载后,先直接测正300V滤波电容看电压是多少?如果这个位置测的电压是300V左右那检查开关管及基准稳压电路,反馈电路等,如果+300V滤波电容处只有150V那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请问怎样断开后续负载呢?多谢指导。

网友:
另外我的开关管该怎样测量他的好坏呢?现在5个脚都是150V左右,DP904C是不是把UC3842给集成到里面了?请指教,谢谢!

网友:
是不是地没有整对啊,要不300v要不是220v

网友:
楼上说的很模糊哦,什么是地没有整对呀??地当然是接的螺丝那喽,在线等高手帮忙,谢谢。我现在去买个桥和dp904c 刚发现904c裂开了,估计桥也有问题。弄完告诉大家,谢谢

网友:
看看dp904  不行就换 然后看看有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晕死哦,dp904没买到,能替换的也没有,还被大雨淋湿了,现在该怎么办啊?有哪些能替换这个的请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测整流桥输出应该用直流档,你不会用的是交流档吧。如果确实是直流150V,你要换个整流块了。可能整流块部分坏了,双波变成单波了。

网友:
可用8S0765RRC代换的。你测热地的电压不能把黑表笔接到冷地的地上。把表笔接到C605的负极上,然后红笔去测相应的地方就是了。

网友:
多谢指教,我换了dp904c 和整流桥,现在新问题出现了,开关指示灯亮(一闪一闪的),屏幕提示没接信号线,但是信号线接上后屏幕无显示,开关指示灯仍然一闪一闪。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最新情况,把分辨率调成640*480*60后开机正常显示,后将分辨率调成1024*768也可以正常显示,但屏幕有横纹,还有个问题,把显示器开关关掉再开,显示器无反应了,必须把220断掉再插上屏幕才显示,难道是CPU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