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BGA加焊显卡!怎么样返修率不高?

楼主(2010-08-13):
笔记本BGA加焊显卡!怎么样返修率不高?

像很多机器都是显卡虚焊!

有人说加点红胶可以!

高手指点!指点!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重新植球,有无铅的球植就好多了

网友:
一定要好的焊台! 然后就是做的时候一定要仔细! 红胶要慢慢挂下来!

网友:
我倒觉的用有铅的不容易返修。这是感觉,没有科学依据,有意见大家说说。。

网友:
加黄金导热膏. 改风扇 , 显卡上面加铝片

网友:
关键是处理好后面的问题,散热

网友:
植完球后加铜片改下散热系统

网友:
显卡,用升级版,几乎可以杜绝返修的问题。只是成本高而已。

现在天气这么热,加焊我怕是用不了一周啊

网友:
加焊后 一定要清洁散热器,有条件的加专用散热片。

网友:
可能是我人品好的原因,我加焊的笔记本返修补足5%

网友:
植无铅锡珠,改五伏长转,加铜片

网友:
都有道理的。看做BGA的技术,和处理的怎么样。 最主要的是把显卡散热处理好。

网友:
改成有铅的。再点红胶

网友:
植无铅锡珠,改五伏散热风扇长转一般可以在待机哪里接五伏,加铜片看做BGA的技术,和处理的怎么样。 最主要的是把显卡散热处理好。

网友:
首先是重植,清洁,改散热。相对来说 能降低些

网友:
技术好的话用无铅的会稳定些,再改良一下风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低的返修率,确实要人品相当的好

网友:
改进散热,但主要还是看人品

网友:
从植的话——加个5风扇长转——在显卡上加铜片——吧风扇清洁干净

网友:
根本问题是NV芯片太垃圾。

网友:
如果显卡和散热风扇之间有足够空隙的,可以加一块散热铜片,这样效果好些

网友:
显卡加热 或烤箱PCB的 返修高

网友:
我现在一律重做,加焊是省事 不过返修烦人 主要是尽量改善散热环境 有的机器散热还不错就是硅胶垫变质 换个就行

网友:
看来光有好的BGA加焊和重置的技术也不行,关键还是给做好后面的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