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笔记本老师,学生请教个问题。烦请详解,多谢!

楼主(2010-08-13):
各位笔记本老师,学生请教个问题。烦请详解,多谢!

网友:
TB告诉MAX1631可以出3M和5M了,同时告诉PMH4要出3M和4M了

网友:
TB62501也是电源控制芯片,如果检测不到这个信号有几组电压就没输出了。这个信号给TB只是其它电压输出的检测信号而已。

网友:
如楼上所说的一样,tb是待机芯片,当PMH4输出高电平控制信号给1631后1631开始输出3M 5M,
同时反馈给TB作为检测电压

网友:
TB主要产生MOS管的驱动电压信号,电压反馈控制和主板的PG信号。。。PMH4主要产生电压的开启信号.....................TB只有接收到PMH4的电压开启信号后,产生DCIN-DRV一组高电压23V导通保护隔离电路中的MOS管。出来的VINT16就能到MAX1631和MAX1845...........................

网友:
碰到过一台这个芯片,由于刚入手开始学笔记本.也是理解不了这部分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回答得很精彩,但好像没有回答到楼主的问题!

这个信号是于PMH_4发出的M1_ON到MAX1621来开启3v和5V待机电压的。同时
告诉TB 3V和5V要开始工作了!
    有不对拍砖

网友:
一个电源管理 一个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1631的开启信号要优先于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