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M200 键盘有几个按键不行..

楼主(2010-08-13):
我帮了一个客户维修一台,换电容后.可以成功开机了..但 TOSHIBA M200 键盘有 ESC .R.F1.F4  几个按键不行..客户.自己买了一个新键盘安装...上去...然后告诉我还是不行...我告诉它是键盘的问题,它说换的是新的。。所以告诉我是桥的问题。。。。我真TMD。。。所以我想问问。。是不是键盘的问题。。还是控制电路问题。。

网友:
量EC的键盘输入输出电压和阻值,使用外置键盘是不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外置USB正常...

网友:
EC到键盘的线路

网友:
先考虑EC 再考虑与EC和键盘接口相连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