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E 重启没有显示

楼主(2010-08-13):
一块华硕的P4P800-SE主板,能开机。每次开机都提示CPU FAN 错误,按F1进BIOS,按F2载入默认值。进BIOS设置好后。重启跑D1,没有显示。BIOS按个芯片刷后,现象一样。请教各位兄弟了。

网友:
楼主可以帮忙拍一下这板子电源管理ADP3180周围的清晰照片吗,手上的这块主板被上家吹飞了好多个零件了,谢谢

网友:
华硕的这块板很多都是坏了开机复位芯片的!!!重启没显示一般要看下有没有复位!!

网友:
我手上这块板没有专门的开机复位芯片的。

网友:
首先要排除是不是风扇本身的问题,有的风扇坏了也会这样。检测不到速度的就会这样提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确认你的风扇没有问题  也是插到CPUFAN插口上面的
保存CMOS后点不亮一般是BIOS  CMOS电路  时钟  南桥  这几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