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8P-G怪问题。

楼主(2010-08-13):
此主板上C1.7,供电电压1.8V(正常是1.75V),大约过半分钟后开始复位,跑码,点亮,重启停在25。这板供电采用ISL6556BC了+HIP6601BCB+HIP6602BCB组成的三相供电。上C2.4(不是CD)无核心供电。ISL6556BCB的EN脚为0V,所有VID都是3V,说明ISL6556无输出。EN信号跑线路到一个UM604L的芯片16脚。芯片14脚无VCC-VIDD输入。跑线路到VCC-VIDD产生电路

电路中的红色在实物中没安装。当上C1.7时,IC的10脚电压由0缓慢上升到5V左右(不稳定),使Q119导通,生成VCC-VIDD。(约3.3V,不太稳定)。如果上C2.7,IC10脚电压在0.3V左右,Q119截止。IC12脚参考电压稳定在1.3V。请各位分析一下电路原理,谢谢!

故障出在TSM104(UM604)手上没这东西,放“狗”搜,找到了些资料,和LM324对比IC多了个稳压输出,些IC8脚为电压调整,9脚 输出2.5V参考电压。于是用LM324换上去,2.5V参考电压从内存2.5V供电处飞过来,好爽上,开机立刻跑码!YEAH!

网友:
能到25 估计是显卡显示问题(显卡检测已经过,接口软故障偏多)
上2.4 无核心供电 如果可以排除CPU支持问题 那么请选刷新下BIOS再试试 或许能柳暗花明。

网友:
停在25就是没显卡显示啊,换个IO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刷BIOS

网友:
大哥,电源的EN都没有,刷BIOS有用吗?

网友:
上C4 2G以下正常,以上无VCORE
查VCC_VID是否正常

网友:
上C4 2G以下正常,以上无VCORE
查VCC_VID是否正常
引用 网友B:

高手出现了,上C2.4,无VCC-VID,这是主板VCC-VID产生电路,方框中的元件,在实物中是没安装的。上C1.7时,IC 10脚电压从0V缓慢向上升到5V左右(不稳定),这时VCC-VIDD在3.3V左右(不稳定),这时电源管理芯片开始工作,CPU核心供电1.8V,有供电后,大约过10左右,开始跑码,点亮。上C2.4时,IC 10脚无电压输出,导致Q119截止。IC12脚参考电压一直稳定在1.3V左右。IC补焊过,周边小零件测量未见异常。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
是不是不支持C4 1.7的U?有些主板是不支持C4 1.7的U,但只要支持C4 1.7的就应该支持C4 2.4。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支持1.7的CPU,现在是不支持2.4的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C4 1.7和C4 2.4的核心不同吧,有些脚的定义也不同,建议检查下这些脚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不稳定是什么意思
运算放大器的工作原理就是在自身供电正常之后+大于-的时候输出
如果上C1.7正常 2.7不正常  首先确认主板支不支持这个U
如果支持那么可能是U座的问题
也可能是U31坏  查U31的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住我觉得你还是把R1089和BC441装上去试下,这个电路如果没有R1089和BC441的话,怎么看都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但是装C1.7又可以,我都有点糊涂了,但你装上去试下也没什么,反正现在也是找不到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了,如果装上去好了的话,记得说一声

网友:
    对了,如果装上去好了的话,记得说一声
引用 网友D:

装上R1098和BC441后,上电立刻跑码,没有以前半分钟后才跑码的现象,但好景不长,跑到26有显示后就断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26掉电应该跟这个电路没关系,你在查查别的地方。这里根据电路来分析的话,因该是要那两个元件才能工作的

网友:
依我看 你直接去压下U座吧 我以前就碰过类似的主板
上CD2.8不跑码 上CD2.53正常跑码~ 注 板子本来是上CD2.8玩了2年了
后来回去压座子症状OK  已经3个月有多了 客户没有在找过我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是如果没有这两个零件的,主板从上电到开始跑码需要1分钟的时间(这时复位灯才亮),上电后用几个小时都 不断电 哟

网友:
回复 梦翔飞扬[/
    加我QQ把,在QQ里聊330333252

网友:
可能不支持这个CPU,要么就是CPU供电IC坏了。VID全都为高电平EN脚当然不会有电压那CPU核心供电自然而然的也就没有了。换个CPU。要么就换个CPU供电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