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报警

楼主(2010-08-13):
报“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插测试卡跑28E0 ,内存拔了也是跑28E0 ,压显卡,没反应,请教。
显卡

网友:
内存供电有没有?不行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的话,就换条内存,还不行的话就直接干桥吧。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

网友:
换了内存不行就先看南桥,这样好像认不到内存,可能还不到内存

网友:
换北桥后过了内存了,可以这板显卡下面打胶的,爆了点锡,害得又换了个显卡。

网友:
内存不过啊
看下系统时钟啊

网友:
我上段时间也碰到一样的问题,是dell的机器,我干南桥就好了
、